关于苹果5手机,屏幕坏还是触摸IC坏.怎么判断

楼主(2015-07-21):
苹果5手机,屏幕摔坏了,去换了一个屏,可是触摸失灵.I L M几个字母失灵了.但是在横屏情况下,又可以按出来这几个字母..还有就是像锁屏有时划不开等.我去店里说不行.他又换了个屏.这次I L  M 都可以了..但是有时锁屏划不动.菜单左右也划不动.最后说我IC坏了..我郁闷了..请大神指点一二...如果换IC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  还是触摸屏的问题   换一家  换屏试试看!

网友:
就找换屏的人给你免费搞定就可以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触屏IC的问题

网友:
这个换屏是最好判断的。

网友:
这个估计还是屏幕问题,如果真的触摸ic坏应该是直接不能用,你现在换了触摸问题不一样,所以判断是触摸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一体都换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屏幕问题吧

网友A:
你这属于局部触发不良,而且机子是摔过,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如接口,IC空焊都有可能,但能基本确定IC是好的.可能是部分数据接口空焊,所以主板问题,各位说屏问题那这么简单的问题人家都换不好,那还开什么店,是吧!
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属于局部触发不良,而且机子是摔过,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如接口,IC空焊都有可能,但能基本确定IC是好的.可 ...

有道理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还能触摸就不是触摸ic问题了,可能是触摸排线接口有虚焊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跳屏问题,触摸接口悍下,管段时间,过段时间又出现同样问题,来回搞基次了,客户意见很大,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IC的问题最大?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情况的,换屏幕还是一样的

网友: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2015-08-21):
这个应该不是触摸IC的问题,换了屏故障的地方都不一样了,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在换个屏幕   不行的话可能触摸IC虚焊了

网友:
这就应该是屏没有搞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