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c8044电源 坏 求救

楼主(2015-07-21):
待机绿灯亮 短接ps/on绿线, 绿灯灭 ,发现 lm393 8脚vcc 供电前面2个3级管一个是2222,另一个击穿ksp 07 -a17 ,更换坏掉的三极管后,发现cm6800ag 6脚adc对地短路 更换cm6800ag后 还是没电压 短路绿黑线 cm6800ag又坏了求解

网友A:
少年你真的想修就把每个元器件拆下来仔细检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年你真的想修就把每个元器件拆下来仔细检查吧

刚才才拆了主变压器上并的两个瓷片电容都烧炸了c10 c15不知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才拆了主变压器上并的两个瓷片电容都烧炸了c10 c15不知道型号

兄弟,说了半天不如上个图看看,分析一下,修电源首先要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
上图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