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5-07-21):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Y471A,时开时不开(很少能开出显示,还是掉电),大部分时间都是电流跑到0.8-0.5-0.3掉电。那就直接拆机吧,拆掉开机按钮镊子短接ON/OFFBTN#,
几次都是正常亮机。以为这样就好了,开机按钮漏电吗,谁知又掉电了。继续测量吧,主要电压都出来了,看电流基本锁定在CPU供电部分了,测到CPU的大电感没电。供电芯片PU901主供电23脚VIN一直在跳动(12V-9V-7V)。
23脚是由CPU_B+经过PR942一个0Ω电阻过来的,测量两端电压一样也在跳动。那就查CPU_B+的来源。

Ventura_B+经过电感PL901转换过来的CPU_B+,测量PL901到PR942不通,还有一端在散热片下面,拆开撒热片发现居然没有抹散热硅质哇 (一修机,其它地方没修过),难怪风扇转的像疯了似的。剩下的就好办了,大家都知道了,PR942飞到另一端的CPU_B+,此机修复。

发一个帖子确实比修机器麻烦很多了。本来不想发的,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搞不懂那个散热片难道出厂就没有抹导热硅脂吗,还是我这个机器忘抹了?……下次谁修到了告诉下呢,*^_^*

网友:
可能是出厂时忘了垫那个海绵垫子了,

网友:
遇到这种机子,收钱,一天好心情

网友:
运气真好哈哈哈哈

网友A:
LZ是供电不稳定,直接飞线?

网友B:
直觉告诉你,是上家同行拆机搞掉了

网友:
应该不是吧 是在你修这几之前被别人做过清洁 没有上桂枝吧

网友:
这么粗的线 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觉告诉你,是上家同行拆机搞掉了

处女机,没拆过呢。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还真是开机按钮漏电啊

网友:
还真是一个奇葩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供电不稳定,直接飞线?

过孔断线了

网友:
断线收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