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业设备需要什么主板插槽???PCI认不出。

楼主(2015-07-21):
如题

有没有搞过的,810 815板吗???

网友:
没见过……帮不上lz

网友:
815,845的板子,Intel芯片组的好,最好不要找原装板

网友A:
最早有ISIA插槽的,那个引脚比较粗,我修过主板,店里好像有几块

网友:
ISA插槽的,这个好像是一张线切割控制卡

网友:
ISA接口不好找了

网友:
确实就是线切割的卡,只要带ISA插槽就行了。我修过2次。

网友:
你是准备干啥呀?

网友:
看外观像PCI的

网友:
这板子也太老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早有ISIA插槽的,那个引脚比较粗,我修过主板,店里好像有几块

有几块啊   多少钱出啊!

网友:
ISA 啊,早期的686系列

网友:
是PCI的 吗。看着像。

网友:
ISA槽的,我见过P4也有这个槽子的,P3的多,我这里有几个

网友:
P3的都有,P4的早些的都有。这种板不光是插槽,操作系统也要老的。还有此卡的驱动。

网友:
用的98系统?
是isa接口把

网友:
PCI的吧,845 945的板应该可以认到的,

网友:
这卡还卖?可以放弃了

网友:
是不是ISA接口?

网友:
这个卡是PCI插槽的,845的板子上不超过256的内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