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神机求助

楼主(2015-07-21):
今天接到一台HP机器。客户拿过来时加电无显电流1.2左右。拆机把BIOS电池放一下电就亮机了,以为检到宝了。全部零件装上,开机显示正常无法进入系统。一般情况是因为BIOS更改以后无法进入系统。进BIOS更改相容模式,F10保存退出就加电无显。电流还是在1.2左右。再放一下电就好。只要一修改模式就加电无显。刷两种版本的BIOS故障依旧。大师们谁有高招

补充内容 (2015-7-23 16:45):
因为考虑到模式的问题。更换南桥故障依旧  ,做显卡,刷BIOS都试过。谁还有高招

补充内容 (2015-7-23 16:47):
当然CPU 内存都换过

补充内容 (2015-7-24 11:58):
感谢各位的支持,现在问题应该算是找到了吧。我把独立显卡屏蔽掉就正常了,正在和用户商量用集显呢,这种是不是可以说明是独立显卡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A:
先刷个BIOS先,这机器如果独显的话要考虑显卡问题的

网友:
一般显卡坏的多,先焊下显卡

网友:
你裸板试试看行不行啊

网友:
各种故障各种试呗

网友:
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了,

网友:
你裸板试过了吗

网友:
拆机刷多几个BIOS,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这机器常见的故障。

网友:
试过呀。单主板,外接一块键盘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先,这机器如果独显的话要考虑显卡问题的

BIOS已经刷了两个了。显卡也加焊过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大点,再者放电有时候也牵扯到桥。

网友:
换下南桥的32.768试试吧  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呵呵

网友:
多刷几个BIOS就会好

网友:
今天一台G4 清灰 装上测了下  南桥那部分烧焦味 不开机    这几待机有3-5V吗  坑啊

网友B:
AMD的显卡吧?通病是他,,推动一下,看看有没有用,
你也换了 这么多东西了 ,,,换显卡吧,不过,好像他的显卡老贵,。我这个月修了几台G4,,都是直接干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MD的显卡吧?通病是他,,推动一下,看看有没有用,
你也换了 这么多东西了 ,,,换显卡吧,不过,好像 ...

这才是真大神,什么BIOS问题,刷bIOS都是扯,这问题基本是独显集显切换的时候出了故障,放电后就又默认集显了,AMD芯片要换,加焊有个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真大神,什么BIOS问题,刷bIOS都是扯,这问题基本是独显集显切换的时候出了故障,放电后就又默认集 ...

LS...看了你有回复 ,,受教了,又学到新的知识,

网友:
目前只遇到过开关板小电容和风扇报警的问题。在论坛也下过好几个BIOS了都用不了我这有个原机备份的看你用不用得上R13的

G4 R13 BIOS.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