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20独显反复重启问题

楼主(2015-07-21):
今天修两台联想ThinkPAD T420独显机器,电流上到1.34A左右快亮机时掉电,经测内存SM总线有两次波形,内存排阻也有持续波形,好像内存已过。现在就是每次开机都到1.34A左右掉电,如此循环,不知从何下手,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对比测量各个信号,看看哪个先掉,一步步往前推,找到故障之后就是摧枯拉朽。前几天遇到个戴尔LOGO进度条走完,准时掉电的,分秒不差。用示波器抓波,最后是门电路坏了。上示波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对比测量各个信号,看看哪个先掉,一步步往前推,找到故障之后就是摧枯拉朽。前几天遇到个戴尔LOGO ...

到底是哪指哪些信号呢

网友:
测下平台复位,应该在不停的复位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B:
这个还真的不好修  按经验来说大部分是显卡坏了导致的额

网友:
内存条早就换过了,连CPU这些都弄过,这就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的不好修  按经验来说大部分是显卡坏了导致的额

我这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板,也是一模一样的故障,不可能那么巧都是显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