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5/A5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5-07-21):
IO是NCT5532D。。。28.29有3.3V。30有5V。31有3.3V。。。电压都是正常的。。开机针也有5V电压。。

但是短接开机针。。29不跳变。。用镊子短接29脚相连的电阻,主板跑码,独显可以亮。。。跑了1个多小时线路,开机针跑出去也跑不到5532D。。。。从5532D跑出来也跑步到开机针。。真心郁闷了。。。。

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片 查不出啊

网友:
上次也跑过,跑不出来,唉

网友:
有小铜刷子么,那个真心好使。不然细细的线在板子正反面钻来钻去一个来回就找不到了。。。
最主要是图纸真 没有。。

网友:
用镊子短接29脚相连的电阻,可以跑码,那这电阻没坏?没图纸没数据也不好换, 你都费这么多时间了,不行试试换电阻或飞线,继续研究不太值得了

网友A:
说实在的,要跑线路真的很难,还是找图纸,如找不到,在网上买,一般2-4元钱。

网友B:
直接把开机脚连到,29脚呢

网友:
顶楼上的,跳变是29-28-31-30   ,要不就把那电阻拆下来连锡看看或楼上说的直接连线。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想到没图纸就要跑线路,犹如大海捞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开机脚连到,29脚呢

开机针是5V。。。29脚是3.3V。。。。。总感觉直接连不是那么靠谱。

网友D:
5532d好像是功放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要跑线路真的很难,还是找图纸,如找不到,在网上买,一般2-4元钱。

昂达的主板就没见过有图纸。

网友:
直接飞线了。。。没有时间在去跑线了。关机开机试了10几次都正常了。。。。。烤机烤通宵了。。。明天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32d好像是功放的运放。

NCT5532d.....是IO

网友:
同情楼主,没有图纸确实很难跑通线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针是5V。。。29脚是3.3V。。。。。总感觉直接连不是那么靠谱。

试下,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我以前也这样搞过,竟然正常,不过电压都一样三点三V的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试

网友:
开关针直接到29脚的那个电阻,我有一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