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独显改成集显,方便快捷

楼主(2015-07-21):
修到一个Y460独显坏掉了,短路了,版号是DAKL2MB8DO,,,pq88的转换电压短路,烧机法,发现显卡发烫,216-0772000的显卡,市面上的显卡坏的比较多,就直接把pq88卸掉,直接开机就可以用集显了,一切正常,不过CMOS电池一定要有电,不然要重启下才能亮

网友:
这个方法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救活好些板子

网友A:
设计的非常好,BIOS没有参与

网友:
建议加个阅读权限

网友:
感谢提供,收藏备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下次遇到就方便多了

网友:
加权限啊啊啊啊

网友B:
为什么要加权限?给新手看看不好吗?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妙杀,收M

网友:
我手上这台是 GT 425M的显卡 这样改有用吗?

网友:
  是的啦  加权限了 我们新手要怎么搞!也要让我们新手学习哈吗!

网友:
这方法看是好用哦,以后碰到要试下

网友C:
支持加权限  现在客户都会自己百度或进论坛搜索修机了,叫我们以后还怎么混下去,新手们也不要抱怨,努力看贴回贴发贴签到不就行了么。

网友D:
显卡坏了   用集显   客户不介意就好

网友:
牛人啊,服你

网友:
谢谢分享,新手又了解多一点知识了

网友:
我改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太感谢了,我按照你你方法搞定了

网友E:
是不是所有带集显的板子都可以直接不用独显(拆掉或者断开)

网友:
手上正好有台这机子

网友:
好帖 原来我都是把显卡芯片直接拆了 改成 集显!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这个必须顶,下次可以秒杀了

网友:
收藏下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
我也干过这样的是   不过是一个宏碁的笔记本的   独显短路,后来把供电去掉就OK了

网友:
我记得显卡拔掉也开机啊

网友:
谢谢了 下次碰到就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权限?给新手看看不好吗?

给新手看到了,也给一些不是新手的人看到了,搞乱行情的人也看到了,建议版主加权限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  有的不要独立显卡  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
这机器直接拿掉供电就可以切换吗?

网友:
先收下了。以后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坏了   用集显   客户不介意就好

同意你说的,有的客户可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吧,搞之前最好沟通好就行

网友:
这个客户不建议用集显才行

网友:
PQ88 在哪里,没有找到呢

网友:
显卡要取掉不

网友:
直接拆了显卡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卸掉PQ88就可以了吗 显卡用拔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非常好,BIOS没有参与

何出此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加权限  现在客户都会自己百度或进论坛搜索修机了,叫我们以后还怎么混下去,新手们也不要抱怨,努力看 ...

你指的客户是同行还是散户?

网友:
所以支持集显的机子都可以用这招?不用改电路?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板子取了就是不得好哟

网友:
这样改没后遗症?

网友:
没有得,不过CMOS电池要有电,不然会重启一次

网友:
这方法好,以后可以试下

网友:
我有板子就是不得行哟。不过是NVIDIA的显卡烦哟

网友:
没有显卡多浪费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是比较好改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 直接卸掉显卡用集显就好了 显卡太贵了 维修费又不高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一台Y460P 就没改成。。一台Y460 A卡 就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所有带集显的板子都可以直接不用独显(拆掉或者断开)

不是的,少数行的通

网友:
还没试过,上次改一个dell的5010,没成功

网友:
不同型号的都不一样啊,这个看似好简单

网友:
好像也不是百分百能好。

网友:
那独立显卡核心供电不用断掉吗

网友:
感谢楼主,这样好多板子都不用换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可控硅空

网友:
问题是客户同意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