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进液维修

楼主(2015-07-21):
一个学生(大学生,女的,颜值很高)的DELL N4010 进液,在学校里被同行修过,没修好。拿到我这里,看看能不能修好,给客户说好价格。接机,试试看吧。

检查发现主板被烧过,把烧过的地方的坏件取掉,清理干净,对照图纸,一一焊上去,然后检测对地阻值,没什么问题。上电发现有待机0.008,开机0.04卡住。南桥不发出SLP_S5#。

昨天在论坛里咨询南桥是否工作的一些条件,热心的网友也给予解答,谢谢啦。
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思路,然后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料板,把BIOS更换,热风枪417℃吹南桥,然后测试,呵呵。亮机!

放了一天的电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风枪吹的南桥能坚持多久了。
图片合成的,点小图看大图

网友:
效益这么高

网友:
问题这么简单,那人居然没搞定

网友:
我估计你,你带返修 。风枪温度不够 或者芯片 本身芯片就又缺陷发热量大容易虚焊 ,你还是给人加换个改良的吧

网友:
最好还是重植稳当一些

网友:
这种进水的,建议要烤板,不然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返修率肯定高

网友:
图--<-<-<@--<-<-<@ 看不清楚啊

网友:
换了bios
吹了桥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

风枪吹的稳定性不佳 (返修与否看你的幸运)

网友:
南桥虚焊,风枪吹也行哦。。佩服楼主~~

网友:
哈哈

你不是故意 让美女

再来看望你吧

网友:
为美女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