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我想问下发热芯两根细的检测线,用万用表量是相连的对吗。我的快克858D风枪开机发热芯一下就红了。。。是不是发热芯的问题呀
问题

网友A:
很正常啊
my灬路飞
测量可控硅A-K间阻值
详情
codefd
我风枪达到设定温度不会停,会一直上升。是怎么回事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
我风枪达到设定温度不会停,会一直上升。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检测温度的两根线,电阻接近0,是正常的,查找其他原因

网友:
那线测量的阻值很小的,几乎是0了,应属正常情况,风机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
测量可控硅A-K间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