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芯片。求解释

楼主(2015-07-21):
L3533 ppcoe  表面是这个型号。不知道什么芯片   。没有图纸点位图也不对,版号X550LD.  这个芯片取下来不自动上电,待机也正常了。求告知工作原理

网友:
拍个图来看看,什么位置的,边上有什么原件。你这样问,别人手里没板子怎么给你说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最好拍个图上来,看看是哪方面的供电,有的可以把别的电感飞线过来公用也可以的

网友:
你给出主板位置 和芯片的形状图片 大家会推断其型号的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