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跳帽驱动板有时点不亮问题?

楼主(2015-07-21):
如题,这两天接了几个显示器,有两个是驱动板的问题,老办法,改这种通用的驱动板,查分辨率,调好,ok亮了,第二天,装机后再试不亮了,指示灯也亮,但不是正常亮或是无信号的亮,显示黑屏,背光没有被开启,按开关无反应,拆开之后研究了好一阵,后发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拔电等2~3分钟之后,在插电就好了,再拔再插就不行,如果在拔电前关闭显示器(前提是正常亮),再插电点开关也没有问题,排除驱动板的问题,这种板用了很多年了,点这种19寸的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不要说去X宝买个原装的。。。这类的话,郁闷死了,求老师告知

补充内容 (2015-7-22 16:57):
感觉让大家误解了,原机的驱动板是有问题的,排除的是我改的通用版没有问题

网友A:
你看是一下是不是电源板输出不稳定导致的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一下是不是电源板输出不稳定导致的哟

已确定,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确定,不是的

你确定不是电源,也不是驱动板,那就没法修了

网友:
点屏吧,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屏线都用自己的,看看还会不会有这个故障,一个一个的排除吧,或者用自己的屏试下看看现象

网友:
也遇到过,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