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m4开机1秒掉电

楼主(2015-07-21):
惠普dm4开机1秒掉电,有人以为是南桥虚焊或bios错乱其实不然,实测为216ati独显虚焊导致,并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方便其他朋友能用上

hp pavilion dm4 dx.zip

bios

网友:
XIE谢谢刷上亮了

网友A:
坑爹啊  刷了 不跑马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是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爹啊  刷了 不跑马了

楼上回复是刷了亮机

你刷不跑吗 ?建议排查下刷写过程 或者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一台有几率能开机,就是开机看到LOGO 然后关机,一直重复这个操作,有时候开不起来,焊过显卡

网友:
这个型号板号在哪里,找不到

网友:
显卡这个还真不干妄下结论,LZ这都行?

网友:
这机器也修到过,就跟HP G4系列一样!

网友:
bios留下了

网友:
又是北桥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