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开机不跑马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5-07-21):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今天接了一个HP CQ40 版号LA-4111P 可以触发,电流到1.05A-0.6-1.08-0.75-1.10不动(电流跳变不明显,1.0A三秒过后才跳到0.6),测量PCIRST3.3V电压正常,刷了3个BIOS,现象一样,加热北桥现象一样,实在没办法了     AMD 集显的,。
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CPU换来试试啊  不行就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非常好   的的的的的的

网友:
待机情况下查EC各电压正常否,正常开机测南桥有没有回EC的信号,有继续按时序找下去。

网友:
AMD的直接换北桥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换个CPU吧,这CPU也爱坏的。北桥加焊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应该是AMD的吧 QL的CPU?
排除下U 和北桥吧

网友:
换了CPU和内存现象一样啊  ,郁闷了

网友:
北桥容易出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CPU座也是容易虚焊的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