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笔记本自带WIN8,改成WIN7.某些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15-07-21):
有些笔记本自带WIN8,改成WIN7.某些驱动安装不上?

网友:
上官网下载对应操作系统的驱动。DELL和联想都提供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A:
某些是什么驱动 ?说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些是什么驱动 ?说明白

无线网卡驱动, 官网上没有提供WIN7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驱动, 官网上没有提供WIN7驱动

找个驱动精灵什么的试过了,吗

是否认到无线设备 ?

网友:
试试驱动人生也不错,应该找得到。

网友:
你可以多弄几个驱动程序,360驱动大师,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什么的,通常那个扫不到的,其他两个有一个会有!  我是怎么做的。

网友:
对,我换过几个了,管网上面没有,但驱动精灵可以搜到,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对驱动要求最高,都需要去官网下载一个电源管理软件才行

网友:
这是常见的啊,必须要原版的驱动才行

网友:
上官网下载驱动,如果官网上没有这个驱动,那就不行了。

网友:
驱动精灵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