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7N-USB3-D3不触发

楼主(2015-07-21):
求个图纸,板子原件太多,3.3待机正常,不触发,无RTCRST#复位电压3.3V实际0.4V,刚接触找不到肖特基管子求个图纸或点位图

补充内容 (2015-7-22 12:56):
六楼有H61图纸,也有现象说明,求大神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5-7-24 07:28):
无意间加热南桥附近,触发开机,一切正常,过了一个晚上故障依旧了,现在是接不接ATX电源,RTCRST都为0.08V

补充内容 (2015-7-24 07:32):
感觉这现象像是主板设置了某段时间内电脑可开关机,某段时间不可开关机一样

补充内容 (2015-7-26 22:01):

补充内容 (2015-7-26 22:04):
7/26测RTCRST#0.8v,看到百度有人说可以强行给电压,就从外接电源上送3.3V,看电流0A,就飞线给了3.3V。开关机重启正常了,拆除飞线,3V出来了,不知道明天是否正常。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补充内容 (2015-7-31 11:53):
新手维修路艰辛无比啊,维修终于完成,答案在17楼

网友:
找个H61的对照着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
没有图纸 你怎么找信号? PCH_DPWROK ........

网友A:
清BIOS的跳针那里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BIOS的跳针那里有电压吗?

嗯,待机那块,RTCRST#低电平有效,待机时应为高电平,实测为低电平,所以不触发啊,跑线路以为板子为双面贴片与常规板子不同。找不到那个线路,所以求个点位图

网友:
找的H61图纸,测量现象说明,肖特基为正常,3.3V为被拉低。

网友:
B10待机3.3V正常,故障现象一样,故障点不一样,昨天加热桥附近30分钟,开机了。一直到晚上12点,开关机都正常,今天早上醒来又不开机了。RTCRST电压无0V

网友B:
插南桥的工作条件 和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南桥的工作条件 和io

今天想修,可万用表坏了
买表回来再修吧

网友:
肖特基双二极管不良吧?
吹掉双二极管,飞线短接13试试。前提是电池要有3V......

网友C:
h61,H67的板修好的不多,除了内存条烧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H67的板修好的不多,除了内存条烧断线的。

我感觉老板子难修现在的新板子还好修些。老板子修一个故障,再出来一个,一块板子要修4到5处,新板子一处修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电容C95未完全击穿所致。此不触发经过三天才彻底修复。俺是新手,请高手别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