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另类花屏维修

楼主(2015-07-21):
今天接一客户联想G470,实际上都是商家的,拿来说;花屏,屏换过一样,
好吧,那就留下了。
故障确实花屏,也换过屏及屏线,没有一点改善,
主板拆出来,显卡被干过了,触摸板下面;19V应该是短路,两颗滤波电容被干掉了,都没有管他。毕竟少两颗电容,没有啥影响(应为平时修大短路的时候都是把电容拿掉没有安装,所以看见这个也见怪不怪了。)
显卡花屏起雪花,一点一点的了屏幕还抖动,看见现象感觉就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
以前遇见过相同型号的机器都是显卡坏了,不管了,显卡被搞过;就不用重置了;就换了显卡,从这里开始走弯路了,在这里完全可以吧显卡供电断开,用集显开机看现实正常不,我没有那样干,换了显卡,结果没有改善,就知道不是显卡坏了,百搞了,
这时候想到HM65是要输出LVDS信号的,XX只有桥了,于是把桥换了,换了后,现实正常了,没有那么抖了;雪花依然有,只是没有那么严重了,艹,这个是啥情况,都没有心情修了,
此时来了ASUSX84H说有线网卡不能上网,一看也是二修,拆机,通电网卡很烫立马换了一个,经系统,安装驱动后,现实感叹号,查,都不顺利啊,这个时候想到ASUS的主板,升级BIOS后经常网卡出现叹号,不能上网,我一看BIOS被别人搞过,一看版号K43LY  2.0,在下载了一个刷上,经系统,顺利的识别到了网卡,查网线,可以上网了,问题解决。
回头继续搞G470,修了华硕,也许是想到了以前的某些机器,突然想到以前修的HP  CQ320这个机器,吧内存的供电的19V滤波电容拿掉后,用适配器正常,用电池的时候  出现水波纹,屏幕也有抖动现象,这个联想也是不是那两颗电容的问题?
立马量1.5V内存供电,艹,把电容不上开机一切正常了,绕了这么大一圈终于修好了。记过桥和显卡都是好,
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下,因为伤病忙,没有时间拍照,这个请诸位多多谅解。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

网友A:
想不明白,公共点的滤波电容跟雪花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种故障没修过,不过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明白,公共点的滤波电容跟雪花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不过这种问题确实存在,以后大家作为参考吧,

网友:
想不明白,公共点的滤波电容跟雪花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一例值得收藏!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挺广

网友(2015-08-21):
是不是加的内存供电电容后OK的?

网友:
还有1.8V不正常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 进修 进修

网友:
维修确实还是要靠经验啊,各式各样的故障确实难找

网友:
遇到过内存引起这种同意的多

网友:
学习了,有这招以后少走点弯路了

网友:
维修这一行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遇到过,两个内存供电的19V滤波电容么有了,就会出现抖屏,小花!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