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板号MBX_164),待机3.3V/5V修复

楼主(2015-07-21):
    期待到待机电压的正常输出,已是历时两天之后某一刻.在抓到几只漂亮的波形图时,心中产前所未有的喜悦,与之前的心情截然不同了...
接下分享一点自己碰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检修过程.
    维修的目标是把待机PWM电压修复.维修的过程是很艰辛的,相信大家对这一点也是有着深刻的体会的,用文字来描叙就会显得既简单又轻松.-----
拿到主板不敢轻易的给主板通上电,虽然维修的目的很明确,也决不允许一上电大短路而引起烧一小遍的现象.首先公共点,各大电感的对地值.测量这些以外,还根据之前自己总结的一点点经验测量上管,D-S,D-S的值,结果只发现公共点对地180左右,待机PWM的大电感对地值(其中待机芯片输出的LDO3.3V脚对地完全短路),一个20,一个55,这几个点都比较低,此时待机PWM上管被更换成1412(此类管比TPC8024要体积要小一些,重要的是D-S仅测量到的一次数值比8024低很多,它在130左右),根据上面的一些数据,先焊拆待机PWM两路上管和待机芯片,公共点恢复到480左右.---此时发现两组PWM电感对值仍旧不变,LDO3.3v引脚还短路,后来以几点不正常值的问题的排除也花了很长的时间,PWM电感的,采用烧机法,也烧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把待机芯片上面的大容焊除更换(如图),值才恢复高一些,一个490左右,一个105左右,后来测量焊下来的电容都明显有点问题.LDO3.3V用3.3V烧,也就是看到下芯片下方红线的焊接点,半分钟好了,值恢复450左右.

到了这一步,把待机芯片焊接回主板,以为很快就可以看见漂亮的波形了,哪会料到是让人心情变得沮丧的开始呢,待机芯片的部分电路:

焊好芯片之后上电,万用表测量主供电和第6脚的电压OK,第18脚LDO5测量3V左右,第8脚的基准测量不到电压,第25脚LDO3也没有,之后用视波器单次抓LDO5值得也是3V左右,基准抓到2.5V(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我的姑娘啊,后来把芯片接连LDO5,基准接地的滤波电容换个精光,问题依旧不变,心情已被这个问题纠结到上火了,不会芯片挂了吧,干脆领个新芯片试试,结果问题一成不变,身边有个湖泊真想跳下去泡一会,冷静冷静,到下午下课后,也不得不向黄老师求教一番芯片的工作原理,第二天讲完课后便,从黄老师那里得到消息后,结合自己对这只芯片原理的了解,发现是有点出入的,偶尔也发发牢牢骚,心里嘀咕一下:芯片重要的引脚并不多呢,咋就不正常呢.
在得消息后,从头检查芯片工作条件一下,我的姑娘啊,不到30秒问题被尺出来了,第17脚与LDO5脚不相通呢,(也不得不自我检讨一下,之前因为看电路图太大意,一直都以为脚17脚VCC与LDO5输出的引脚是直接相连接的,所以在LDO5为3V时也默认VCC的电压也为3V了,害半天都被这个问题卡住了,),从电路图中,PR327电阻在图一中的位置,并不是在芯片第17脚最靠近的位置,因为第17脚出来的位置另一端是地端.PR327在图一中的位置是在PC47上面焊点的右边,上端接的是VCC脚,下端接的是LDO5脚,图片中看见的电阻是找出问题装上去之后.
想要了解芯片工作条件的先后顺序就观看下面的波形慢慢领悟.(PWM脚开启电平暂由LDO3输出的电压相接)
上管未装,PWM开启为低电平时下管G极的波形;

线性5V和基准电压的波形;

线性电压的波形;

上管G极的波形;
下管G极波形;

电感前端波形;
待机PWM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