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原因修好的插电源就休眠

楼主(2015-07-21):
虽然解决了,但问题原因我不知为什么就好了。。。。。K42JR
用电池开机,显示一插电源就休眠,要拔电源后按开头才能退出休眠。
单用电源OK。
问题锁定隔离保护。
测啊没什么 问题,再查啊,没发现。
可能隔离管不良,换。问题一样。
也不知那来傻劲,将充电芯片也换了。
咦。。。不同问题 了。。。。。不触发
我。。。。不会吧,焊功不是一般的差啊。。
    泪奔。。。。。。。
中间的我就不写了。
再焊还一样。
最后去动EC,原因就是看它不顺,行不
只是后缀不一样,原AXA,换好像是BXA吧(忘了)

没35V。。。。问题你死没。。。
再检查,换回AXA的。35V回来了,但还是不触发。
换它是因为

125有跳变,56却没变化
直接短56。触发了。

我就直连56.125
就在这时,问题都解决了。

但我的问题呢?
换充电芯片好的?还是EC不良?或者其他不良,但一直都没问题了。

网友A:
修机的方法很奇特,这样的修法稳定吗?不查LID#这信号?不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的方法很奇特,这样的修法稳定吗?不查LID#这信号?不先刷BIOS?

还测过好多,都略过了。

网友:
艹 这手工吊

网友:
这线飞的够劲,但是感觉不安全

网友:
我想知道那短接的是什么信号?什么原因你要短接它?

网友:
ec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这机器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好神奇   PM_PWRBTN#未发出来你为什么不查查待机的条件就直接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