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5-07-21):
型号: G A - H 6 1 M A - D 2 V
故障:不触发

接手四块技嘉H61小板,两片不触发,一片掉电,一片跑C1。正好刚入了一块Gigabyte专用卡,先整不触发的。过程没有拍照片,简单记录一下吧

上卡,待机电压灯不亮。查 5V_DUAL为 0V

Q69 P管 G级为5V,这个电压P_EN受控于 DEPSLP

查到Q74 B级为0V,桥的待机条件 PCH_DPWROK 扫一下

实测 Q34  D级 为 0V,B级 竟然有3.7V
而Q35 的 B 级正常有0.68V,换掉Q35,然而并没卵用......R359阻值变小了,更换OK!两片都是。

掉电的就不说了,CPU_VTT PWM RT8120不良,负载能力差了。C1不过的总线没有波形,没招,一边凉快去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也我也遇到过,拆Q34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哪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也我也遇到过,拆Q34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哪样干的

真巧。  游哥现在 大神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也我也遇到过,拆Q34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哪样干的

拆掉Q34也是種方法,這裡R359阻值變小的話,在Q34高电平导通的瞬间,也会拉低5VSB电压。

网友:
不错,电阻坏的情况也多见,技嘉的没点位,跑线麻烦

网友:
求图纸分享啊·····

网友:
新板有的故障难捉摸

网友:
以后的这些板要修死人了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图纸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图纸共享下

GA-H61M-DS2_R201.pdf    这个图纸论坛有,不重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图纸共享下

网友:
说的比修的还简单

网友B:
13楼发的图纸我有,图纸和上面的文章中的图纸不一样啊,你搜下R4952和Q77的位置

网友C:
RT8120性能不良,LZ是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T8120性能不良,LZ是怎么查出来的?

可以用示波器探头测量PWM RT8120 本身2和4脚正旋波输出状态就知道,一般芯片本身性能不良的话,是带不动本身驱动脚相连MOS管饱和导通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示波器探头测量PWM RT8120 本身2和4脚正旋波输出状态就知道,一般芯片本身性能不良的话,是带不动 ...

那不正常的波形是什么样?还是说只要和正常波形不一样,就可以认为PWM芯片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楼发的图纸我有,图纸和上面的文章中的图纸不一样啊,你搜下R4952和Q77的位置

GA-H61M-D2H_R10.pdf  参考的这个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不正常的波形是什么样?还是说只要和正常波形不一样,就可以认为PWM芯片不良?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3535903看下这篇帖子就知道,不正常的波形应该是平稳输出状态,即上下管导通电压峰值会偏离正常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22&page=1#pid13535903看下这篇帖子就知道, ...

多谢指教,多少明白点了

网友E:
我有一块一样的问题i,也是R359电阻值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教,多少明白点了

芯片不良在这里简单理解就是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却没有输出波形驱动相连上下MOS管进行饱和导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块一样的问题i,也是R359电阻值小了

看来是通病啦

网友:
有故障的位置图  给一个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图纸共享下

好东西 学习中

网友:
大婶 你有GA-Z68P-DS3的图纸吗 我的版主也是掉电

网友:
Gigabyte专用卡?

网友:
没看懂,前后衔接的地方
Q69 P管 G级为5V,这个电压P_EN受控于 DEPSLP??
查到Q74 B级为0V,桥的待机条件 PCH_DPWROK 扫一下??
前后因果是什么?

实测 Q34  D级 为 0V,B级 竟然有3.7V
而Q35 的 B 级正常有0.68V,

Q34  是场馆还是三极管, B和 D 能在一个件上么,
我是不是该去好好研究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