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报错

楼主(2015-07-21):
b460开机出现unre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r这行英文字母,然后不动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啊,怎么办

网友:
英文名意思=未注册的异常处理程序。机器是否进水过,可以刷BIOS看看,不行换HM55吧

网友A:
这可以理解成卡LOGO的故障现象。

网友B:
这个情况一般换pch可以搞定

网友C:
没修到过,只听说过是南桥问题

网友:
是南桥问题

网友(2015-08-22):
引用 网友A:
这可以理解成卡LOGO的故障现象。

谢谢帮助  换桥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一般换pch可以搞定

后来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到过,只听说过是南桥问题

谢谢  换桥好了

网友:
换桥好了  谢谢

网友:
声卡和桥都会导致这个问题,恭喜楼主秒机成功

网友:
未注册异常处理程序是南桥问题。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