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G 使用独显花屏 板号LA-B702P

楼主(2015-07-21):
宏基E5-572G 使用独显花屏 独显GF840M 使用集成的没事,只要使用到独显就会花屏,但是不是全花,是需要用到独显的软件的界面就会才,花点会闪动会跳动,加焊显卡一样故障,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助?

网友A:
新机器还没过保吧?装系统-驱动不行送保吧。

网友B:
你至少先判断是不是系统驱动的问题,测量一下显卡,显存供电,不要动不动就加焊显卡。四代的CPU和这种显卡发热量根本就不高,不用散热器开机显示都可以坚持几分钟不掉电,如果不是摔过的机器就不容易出现空焊。虽然发热量不高,但容易坏,特别是CPU.这种四芯片集成的CPU价格昂贵,坏了建议换板。就你这种维修水平,技术还待提高,经验要积累!

网友(2015-08-22):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还没过保吧?装系统-驱动不行送保吧。

搞不定 送售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至少先判断是不是系统驱动的问题,测量一下显卡,显存供电,不要动不动就加焊显卡。四代的CPU和这种显卡 ...

明白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都接手修了啊,一般能保的我都让人家直接拿去保了,免得客户找麻烦

网友:
重做显卡、如果不行重做显存、有一样的显存最好一个个换、

网友:
  送到售后修好了没有

网友:
主板的屏线定义有吗  急需

网友(2015-10-12):
有这图纸吗,分享一份

网友:
没有过保德机子直接送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