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电源维修检测方法 大神勿喷!!!

楼主(2015-07-21):
1 人为唤醒电源检测           简单来说就是接电脑主板 20 针的插头,用一根导线(如一个细铁丝,具体 大家发挥想象) 一头插绿色的线, 一头插黑色的线(有 8 根任意其一), 若电源风扇转了就说明电源好了。
          用一根细导线把 ATX 插头的 14 脚 PS-ON 和另一端的第 3、5、7、13、15、16、17 脚中的 任一短脚连接 ,这是 ATX 电源在待机状态下人为的唤醒启动,这时 PS-ON 信号应 该为低电平,PW-OK、+5VSB 信号应该为高电平,最重要的是开关电源风扇是否会旋转, 如果旋转说明电源应该没有问题 (在没有万用表的情况下这是判断电源是否损坏的最直接的方法) 。
          2 脱机带电检测
          通常情况下,在待机状态下的 PS-ON 和 PW-OK 的两路电源信号,一个是高电平,另一个 是低电平,插头 9 脚只输出+5VSB 电压,只要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否到了参数值,就可判 断出问题的结果。
          电脑电源维修常识电源维修常识 一、故障类型:电源无输出 此类为最常见故障,主要表现为电源不工作。在主机确认电源线已连接好(有些有交流开关 的电源要打到开状态)的情况下,开机无反应,显示器无显示(显示器指示灯闪烁) 。无输出故障又分为以下几种: ① +5VSB 无输出 前面已讲到+5VSB 在主机电源一接交流电即应有正常 5V 输出,并为主 板启动电路供电。因此,+5VSB 无输出,主板启动电路无法动作,将无法开机。 此故障制 定方法为: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接好主机电源交流输入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输出到主板 的 20 芯插头中的紫色线(+5VSB)的电压,如无输出电压则说明+5VSB 线路已损坏,需更 换电源。对有些带有待机指示灯的主板,无万用表时,也可以用指示灯是否亮来判断+5VSB 是否有输出。此种故障显示电源内部有器件损坏,保险很可能已熔断。 ② +5VSB 有输出,但主电源无输出 此种情况待机指示灯亮,但按下开机键后无反应,电 源风扇不动。此现象显示保险丝未熔断,但主电源不工作。故障判定方法为:将电源从主机 中拆下,将 20 芯中绿线(PS ON/OFF)对地短路或接一小电阻对地使其电压在 0.8V 以下, 此时, 电源仍无输出且风扇无转动迹象 (注: 有极少数电源在空载时不工作, 此种情况除外) , 则说明主电源已损坏,需更换电源。 ③ +5VSB 有输出,但主电源保护 此情况也比较多,由于制造工艺或器件早期失效均会 造成此现象。此现象和②的区别在于开机时风扇会抖动一下,即电源已有输出,但由于故障 或外界因素而发生保护。为排除因电源负载(主板等)损坏短路或其它因素,可将电源从主 机中拆下,将芯中绿线对地短路,如电源输出正常,则可能为: I. 电源负载损坏导致
          电源保护,更换损坏的电源负载; II. 电源内部异常导致保护,需更换电源; III. 电源和 负载配合,兼容性不好,导致在某种特定负载下保护,此种情况需做进一步分析。 ④ 电源正常, 但主板未给出开机信号 此种情况下也表现为电源无输出,可通过万用表测量 20 芯中绿色线对地电压是否在主机开机后下降到 0.8V 以下,若未下降或未在 0.8V 以下, 可能导致电源无法开机。 二 故障类型:电源有输出,但主机不显示。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判定起来也比较困难,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电源的各路输 出中有一路或多路输出电压不正常,可用万用表测试; 2) 无 P.G 信号,即测量 20 芯线中 灰色线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主机将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法启动。 3) 电源输出 上升沿或时序异常,或和主板兼容性不好,也可导致主机不显示,但此种情况较复杂,需借 助存储示波器才可分析。
          实用手册:电源输出导线对应功能全接触 实用手册 电源输出导线对应功能全接触 电源是主机的心脏,为电脑的稳定工作源源不断提供能量。是不是大家以为木头又要推荐电源了,哈哈, 今天我们不谈产品,主要聊一下每个电源上都具有的输出导线。对于不同定位的电源,它的输出导线的 数量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花花绿绿的这 9 种颜色:黄、红、橙、紫、蓝、白、灰、绿、黑。健全的 PC 电源中都具备这 9 种颜色的导线(目前主流电源都省去了白线) ,它们的具体功能相信还有不少网友搞不 清楚,今天木头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颜色多样的电源输出导线 黄色:+ 黄色:+12V :+ 黄色的线路在电源中应该是数量较多的一种, 随着加入了 CPU 和PCI-E 显卡供电成分, +12V 的作用 在电源里举足轻重。 +12V 一直以来硬盘、光驱、软驱的主轴电机和寻道电机提供电源,及为 ISA 插槽提供工作电压和串 口等电路逻辑信号电平。如果+12V 的电压输出不正常时,常会造成硬盘、光驱、软驱的读盘性能不稳定。 当电压偏低时,表现为光驱挑盘严重,硬盘的逻辑坏道增加,经常出现坏道,系统容易死机,无法正常 使用。偏高时,光驱的转速过高,容易出现失控现象,较易出现炸盘现象,硬盘表现为失速,飞转。目 前,如果+12V 供电短缺直接会影响 PCI-E 显卡性能,并且影响到 CPU,直接造成死机。 蓝色:- 蓝色:-12V :- -12V 的电压是为串口提供逻辑判断电平,需要电流较小,一般在 1 安培以下,即使电压偏差较大, 也不会造成故障,因为逻辑电平的 0 电平为-3 到-15V,有很宽的范围。 红色:+ 红色:+5V :+ +5V 导线数量与黄色导线相当,+5V 电源是提供给 CPU 和 PCI、AGP、ISA 等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 是计算机主要的工作电源。目前,CPU 都使用了+12V 和+5V 的混合供电,对于它的要求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只是在最新的 Intel ATX12V 2.2 版本加强了+5V 的供电能力,加强双核 CPU 的供电。它的电源质
          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计算机的系统稳定性。 白色:- 白色:-5V :- 目前市售电源中很少有带白色导线的,-5V 也是为逻辑电路提供判断电平的,需要的电流很小,一般 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出现故障机率很小。
          橙色:+3.3V 这是 ATX 电源专门设置的,为内存提供电源。最新的 24pin 主接口电源中,着重加强了+3.3V 供电。 该电压要求严格,输出稳定,纹波系数要小,输出电流大,要 20 安培以上。一些中高档次的主板为了安 全都采用大功率场管控制内存的电源供应,不过也会因为内存插反而把这个管子烧毁。使用+2.5V DDR 内存和+1.8V DDR2 内存的平台,主板上都安装了电压变换电路。 紫色:+5VSB(+5V 待机电源) ATX 电源通过 PIN9 向主板提供+5V 720MA 的电源, 这个电源为 WOL(Wake-up On Lan)和开机电路, USB 接口等电路提供电源。如果你不使用网络唤醒等功能时,请将此类功能关闭,跳线去除,可以避免 这些设备从+5VSB 供电端分取电流。这路输出的供电质量,直接影响到了电脑待机是的功耗,与我们的 电费直接挂钩。绿色:P-ON(电源开关端) 通过电平来控制电源的开启。当该端口的信号电平大于 1.8V 时,主电源为关;如果信号电平为低于 1.8V 时,主电源为开。使用万用表测试该脚的输出信号电平,一般为 4V 左右。因为该脚输出的电压为信 号电平。这里介绍一个初步判断电源好坏的土办法:使用金属丝短接绿色端口和任意一条黑色端口,如 果电源无反应,表示该电源损坏。现在的电源很多加入了保护电路,短接电源后判断没有额外负载,会 自动关闭。因此大家需要仔细观察电源一瞬间的启动。 灰色:P-OK(电源信号线) 一般情况下,灰色线 P-OK 的输出如果在 2V 以上,那么这个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如果 P-OK 的输 出在 1V 以下时,这个电源将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必须被更换。这也是判断电源寿命及是否合格的 主要手段之一。 认识导线种类作用是 DIY 玩家的必修课,是菜鸟用户晋级的必经之路,大家掌握了电源导线种类可 以更清晰的认识电源的输出规格,方便大家选购电源和排除故障。
  微机的故障经常出在电源上,由电源造成的故障约占整机各类部件总故障数的20%~30%。而对主机各个部分的故障检测和维修,也必须建立在电源供应正常的基础上。下面我们对电源的常见故障做一些讨论。
          微机电源一般容易出的故障有以下几种:保险丝熔断、电源无输出或输出电压不稳定、电源有输出但开机无显示、电源负载能力差。下面分别介绍其检修方法:
          1.保险丝熔断
          故障分析与排除:出现此类故障时,先打开电源外壳,检查电源上的保险丝是否熔断,据此可以初步确定逆变电路是否发生了故障。若是,则不外如下三种情况造成:
          ·输入回路中某个桥式整流二极管被击穿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C5、C6被击穿
          ·逆变功率开关管Q1、Q2损坏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直流滤波及变换振荡电路长时间工作在高压(+300V)、大电流状态,特别是由于交流电压变化较大、输出负载较重时,易出现保险丝熔断的故障。直流滤波电路由四只整流二极管、两只100KΩ左右限流电阻和两只330μF左右的电解电容组成;变换振荡电路则主要由装在同一散热片上的两只型号相同的大功率开关管组成。
          交流保险丝熔断后,关机拔掉电源插头,首先仔细观察电路板上各高压元件的外表是否有被击穿烧糊或电解液溢出的痕迹,若无异常,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的值,若小于200KΩ,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再分别测量两个大功率开关管e、c极间的阻值,若小于100KΩ,则说明开关管已损坏,测量四只整流二级管正、反向电阻和两个限流电阻的阻值,用万用表测量其充放电情况以判定是否正常。另外在更换开关管时,如果无法找到同型号产品而选择代用品时,应注意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Vceo、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集电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Vcbo的参数应大于或等于原晶体管的参数。再一个要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查出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便直接开机,这样很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故障。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故障分析与排除:若保险丝完好,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其可能原因有: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
        处理方法为:
          ·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系统板无短路现象;
          ·将微机配置改为最小化,即机器中只留主板、电源、蜂鸣器,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若仍无输出,说明故障出在微机电源的控制电路中。控制电路主要由集成开关电源控制器(TL-496、GS3424等)和过压保护电路组成,控制电路工作是否正常直接关系到直流电压有无输出。过压保护电路主要由小功率三极管或可控硅及相关元件组成,可用万用表测量该三极管是否被击穿(若是可控硅则需焊下测量)、相关电阻及电容是否损坏。
  ·用万用表静态测量高频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是否损坏。
          3.电源有输出,但开机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排除:出现此故障的可能原因是“POWER GOOD”输入的Reset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POWER GOOD”无输出。
          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OWER GOOD”的输出端(接主机电源插头的1脚),如果无+5V输出,再检查延时元器件,若有+5V输出,则更换延时电路的延时电容即可。
          4.电源负载能力差

  故障分析与排除:电源在只向主板、软驱供电时能正常工作,当接上硬盘、光驱或插上内存条后,屏幕变白而不能正常工作。其可能原因有: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高压滤波电容漏电或损坏,稳压二极管发热漏电,整流二级管损坏等。
          调换振荡回路中各晶体管,使其增益提高,或调大晶体管的工作点。用万用表检测出有问题的部件后,更换可控硅、稳压二极管、高压滤波电容或整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
写的 很详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是写的吧

网友:
写得很好,只可惜没图片,图文并茂印象更深刻啊

网友:
感觉是度娘来的,不过还是感谢提供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文章写得不错,感觉图文并茂更好

网友:
如能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
一定机继续努力

网友:
放上图片则更精彩!!!!!!!!!

网友:
上点图,涨姿势就更好了

网友:
应该是复制粘贴的     给支持一下吧

网友:
楼主有复制粘贴之嫌........

网友:
实用资料,值得学习,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