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 v6.5 不触发

楼主(2015-07-21):
型号:G41-M7 v6.5
板号:IG41AM7S V6.5   IO:IT8718F-S HXS

主板不触发, 按照5大条件检查

1-5 个条件都满足

PCI A14 也有3.3V

IO 的 75脚直连 排针开关 有跳变 3.3V-0V-3.3V
72脚 PWBTOUT-  3.3V
71脚 SLP_S3J  3.3v
76脚直连 绿线 5V 触发没拉低.

问下大家接着怎么查?

补充内容 (2015-7-22 23:53):
76脚 连接绿线没有断, 正常, IO 换过. 强行短接绿线,诊断卡FF-00-FD 跳变

补充内容 (2015-7-30 21:33):
以为自己IO 没换好. 订了全新的换了2个全新的IO  都一样...

网友:
你所说的再加上。RSMRST    然后确认无断路       。
- -    话说你不是正式维客么。 这是最基础的把。。

网友:
换io测试一下

网友A:
挑起76,若无高低变化,直接换IO,有就查后级电路有无短路

网友:
你查查看是io76脚是不是和绿线之间有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挑起76,若无高低变化,直接换IO,有就查后级电路有无短路

这里也可以强行用镊子接地拉低IO 76脚PSON信号电压测试故障。

网友C:
72脚电压无变化的话先查一下IO的供电,换IO

网友:
梦幻、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76脚直连 绿线 5V 是否断线

网友:
72脚不正常,查IO条件,不行换IO.

网友:
高手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D:
如果断线  镊子强行拉低,也开不了机。
镊子短接,不行换IO。就完事了。

网友:
直接把IO换了

网友:
这是哪里的课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2脚电压无变化的话先查一下IO的供电,换IO

io 的供电?  AVCC 吗?  5v?  这个待机的时候是没有的, 强行短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断线  镊子强行拉低,也开不了机。
镊子短接,不行换IO。就完事了。

线没有断,IO 换过

网友:
老觉得你IO没换好!slp_s3都高平电了!72脚跳变不?跳变了再干IO

网友:
查IO76脚到绿线之间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 的供电?  AVCC 吗?  5v?  这个待机的时候是没有的, 强行短接有

AVCC 不一定是5V,3.3VSB和5VSB也有。

网友:
io没换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3V-3.0V-3.3V   这个算不算跳变?

不算呢,3。3到3。0V,没有高低变化,硅材料须0。7V以上的变化,才算信号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算呢,3。3到3。0V,没有高低变化,硅材料须0。7V以上的变化,才算信号有变化

那就是72脚不跳变, 那要咋整 接着查哪里

网友:
别灌水, 小心扣分

网友G:
72脚不跳变,检查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72脚不跳变,检查下io的工作条件

对主板不是很熟悉, 能告诉我是哪些条件么? 谢谢了

网友:
南桥已经返回了,说明桥正常,重点还是IO

网友:
5个待机条件  没查完

网友:
果断换南桥     肯定OK    经验

网友:
IO型号是不是相同

网友:
85脚有没有3.3V电压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里也可以强行用镊子接地拉低IO 76脚PSON信号电压测试故障。

经常看到大师的分析,科班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技术超厉害,理论更是牛   佩服佩服,  何时能达到大师你的境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经常看到大师的分析,科班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技术超厉害,理论更是牛   佩服佩服,  何时能达到大师 ...

小KISS拉,理论知识都是我平时认真学习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KISS拉,理论知识都是我平时认真学习积累的。

赞同大师的观点,认真学习,增加理论知识! 下次多多请教大师,请大师到时赐教与指点哈

网友(2015-09-10):
是不是q32  q33  这边短路

网友:
有木有查过IO的RSMRST ?是不是正常的3.3V高电平?   ,

网友:
查IO的供电 和换io

网友:
查IO76脚到绿线之间的线路

网友:
楼主把图纸共享吧,谢谢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