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SONY 版号DA0GD5MB80进水机 准时掉电

楼主(2015-07-22):
进水的机器腐蚀断线一般 修复后 亮机一分50秒准时掉电 掉电后 可以立即开机 然后还是定时掉电 刷过BIOS无果特来求助 看看有没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不是该换南桥(HM76)

网友A:
1分50秒?
不是过热吗
不装内存多久掉电呢?

网友:
没测 不装内存是否掉电 明天试试 应该不是过热

网友:
一分50秒 无论冷机 热机  进系统 还是不进系统 都一样时间掉电

网友:
是不是还有电阻腐蚀了?仔细观察一下板子~

网友:
有电压不稳定

网友:
不装内存掉不掉电?短线的问题要仔细检查检查,是不是都补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分50秒?
不是过热吗
不装内存多久掉电呢?

板载内存。。。。

网友:
供电不太正常导致的

网友:
说供电不正常 或者断线 腐蚀问题的  我想请问那样会导致 固定的时间掉电么 我用秒表测的 很多次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有太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进水的

网友:
郭富城参加超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