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码片刷写神器

楼主(2015-07-22):
CCFL 30PIN片插,LED 40PIN试了都读写自如。

网友:
还是你强啊

网友A:
胶布包裹处都是短接吗?

网友:
好厉害  有详细的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布包裹处都是短接吗?

是不接。。。其他都很简单,,你把他看成24C就好

网友B:
有没有详细的电路和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详细的电路和接法?

有用的是4脚(地),5,6脚(数据传输),8脚(供电)。1-3脚是使能脚,编程器刷写时不用。7脚是写保护,把它和4脚短接,保证解除写保护。所以接4,5,6,8四脚即可。另外,CCFL 30PIN双8屏线包含单6屏的码片数据线,单6屏线是没有码片数据线的。LED 单6 40PIN屏线需要改焊2根线的位置,以保证码片数据线的存在。

网友D:
用什么编程器啊 用用tl886好像不行呢

网友:
很好的刷屏码片的资料,上次碰到几个换屏的就遇到黑屏挑屏的,有了你这个工具,刷下码片应该就ok啦,等有空我也按照你的方法改一个出来用,收藏啦!

网友:
牛人哦,服你了

网友:
牛逼 这样也可以

网友E:
以前屏麻片问题很多,现在一年也遇不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屏麻片问题很多,现在一年也遇不到几个

这工具我做好已经好几年了,最近用了一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如果你认为已经用不着了,就把自己的扔掉吧,我乐见其成。

网友:
好厉害,受教了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我以前做了一个没有成功,参照楼主的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
还是很有作用的,dell和联想的刷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编程器啊 用用tl886好像不行呢

TL886没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很方便,不过现在的屏刷码片的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用的是4脚(地),5,6脚(数据传输),8脚(供电)。1-3脚是使能脚,编程器刷写时不用。7脚是写保护 ...

请问如何让7脚与4脚短接?

网友:
太厉害了,我以前都没办法,现在有办法 了

网友:
有机会试用一下看。

网友:
这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让7脚与4脚短接?

请原谅我的知识面不够广,让7脚与4脚短接,必然是7脚跟4脚用一根线连起来吧?

网友:
这个刷屏的东西挺好,但就是不知道数据线怎么连。

网友(2016-04-22):
现在的LED屏码片太小,不好分辨

网友:
之前自己也接过一条,好久不用,现在要用找不到了

网友:
长见识了 我重来没修过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