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O IT8728 和IT8620E脚位图

楼主(2015-07-22):
发两个脚位图给需要的朋友,有的请飘过.下载的请评个分呢,这个不减自己的下载分的。您的评分才是我的动力!

网友:
好人不多哈,谢谢老板

网友:
楼主你还是上传原文件吧,这个实在是太模糊了

网友A:
还是好人多,资料挺多的找不到我要的

网友B(2015-08-21):
手头有85的,连IO引脚都没,还双IO呢,不触发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85的,连IO引脚都没,还双IO呢,不触发查不了。

什么具体型号?

网友:
GA-B85-HD3 2.0
触发IO IT8620E
另一个IT8892E
还好有上面一个就修好不触发了。

网友:
8892e这个不是IO来着,只是一个PCI的槽的控制芯片,实际IO为8620E,不触发与8892E无关(除非它电压对地)

网友:
   GA-H61M-DS2 4.0 图纸有吗

网友(2017-05-10):
LZ三极管取了不行,开关脚位不稳定

网友C:
你的图纸我都看不清楚。谁能告诉我,IT8620E  的PSON在第几脚?
我的板GA-Z97X-SLI REV1.0的。不触发,待机5个条件正常,开关跑线路经过电阻到IO的101脚有跳变正常。因为没有主板图纸,没有IO图纸。就只能查到这么多了,还有IO我已经换过,强制上电可以显示,证明其他的正常了,就是这里的问题。希望能够提点有用的建议,不要问我那么多没有必要的。

网友:
找到了,真是考眼力啊。   开关是到104脚的。上面打错了。PSON是105脚

网友:
真的是考眼力啊,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图纸。上面按错了。开关经过电阻是到104脚的。PSON是105脚。直接一条线飞到ATX绿线就搞定了。

网友(2017-07-10):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纸我都看不清楚。谁能告诉我,IT8620E  的PSON在第几脚?
我的板GA-Z97X-SLI REV1.0的。不触发,待 ...

哥,我这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问提,你114有高电平吗?104是不是有一个低高低在跳变,我这个是有的,感觉我这个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好人多,资料挺多的找不到我要的

   那你再搜下你要找的了   要找什么呀

网友:
haha 现在搜出来的好多都没有

网友(2017-10-16):
2个图放大了还可以,怎么都说看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