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不忍睹啊 DELL N4050过水机之耗时维修

楼主(2015-07-22):
电脑型号:DELL N4050    故障  :插电大短;
    此机是前两天接的一台机器,是一个外地的老客户发过来的,无拆无修;说是不开机!好吧不开机,先拔掉电池(你懂的),插可调电源一下子上5A,迅速拔掉电源;大短!这不又是送钱的吗,心里想;上电坯快速拆机,拆开一看吓我一跳,上图大家看下
看到后我也没信心了,有点严重;但是老客户的,别人也是从发来修的,怎么也得看下,找了个差不多的DELL板,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清理更换,安全!时间也是飞快的过去了,要下班;明天继续;
   第二天一早来到柜台,继续搞;弄完后是这样的

还可以吧,对了充电芯片下焊盘还掉了一个直接飞线上去
通电自动触发,插上内存、CPU有跳变,接屏亮机,完美!上个图

原以为至此结束呢,NO!装好机后,接上电池准备充电,插上电源大短,心想电池隔离管有问题,又拆机,换了个OK!测试一个小时没问题,通知客户。
   到此才完成整个维修,发这片贴是想告诉新手(老手略过勿喷),当看到进水不要必慌,不要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一步步来,会解决问题的!
                     望朋友加点分鼓励下,谢谢

网友A:
不错  有高手风范

网友:
这个屏也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有高手风范

呵呵,过奖了朋友

网友:
不是,他的屏本来就有问题,跟进水没关系的

网友B:
敬佩技术党。。。

网友C:
焊工也要过关才行啊。,修进水板

网友D:
    像这样的板子焊工一定要过关才行啊   lz还是挺厉害的啊

网友E:
进水一修的机还好一点的,最怕的还是二+修的机器

网友F:
看见这块进水版,一般人都崩溃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焊工也要过关才行啊。,修进水板

修笔记本的焊工应该都不错

网友G:
最怕这样的  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怕这样的  心里没底

呵呵,平常心面对吧,一步步来,会有收获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敬佩技术党。。。

细心一点,你也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工也要过关才行啊。,修进水板

细心一点大家都可以,主要是冷静面对,不要被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笔记本的焊工应该都不错

谢谢你的分,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样的板子焊工一定要过关才行啊   lz还是挺厉害的啊

过奖了,朋友;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一修的机还好一点的,最怕的还是二+修的机器

说的太多了,朋友;二修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网友:
楼主厉害,再过几天我也开店了。希望常交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见这块进水版,一般人都崩溃了,哈哈

刚开始看到,确实有点不想修的想法,但是我们做维修吃饭的,必须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