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加焊显卡供电板,芯片,会返修吗?

楼主(2015-07-22):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Y450 知道这个小板有通病,用风枪吹显卡供电板芯片就好了。
这样会返修吗?

网友:
还是换保险点吧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如果是芯片空焊的话就会好,就怕是你加焊芯片的同时旁边的原件受热影响好了

网友:
有待时间验证

网友:
返修的几率比较大吧

网友A:
最好是换一下滤波电容,和加焊一下供电芯片后,基本不会返修的

网友:
最好 还是换掉

网友:
有可能吧,最好应该是换一下

网友:
最好换芯片吧,容易返修

网友:
百分百要返修了,就看能撑多久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换一下滤波电容,和加焊一下供电芯片后,基本不会返修的

你以前碰到过吗?

网友:
BU HUI  FAN  XIU  DE  A

网友:
返修几率比较大,最好在手工加一下

网友:
显卡焊好的大多都会返修    只不过时间长短而已

网友:
不重焊一下肯定用不了几天

网友:
夏天温度这个高,再加上楼主仅仅就假焊一下,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
估计很有可能

网友B:
这样返修率比较高呀,楼主应该重新焊一下

网友:
会翻新的吧

网友:
会返修 , , , 你还是把供电板上面的管子换了先 , , , , , , ,

网友:
管他返修不返修,修好收钱先再说,我修过几台也没有见回来过呢!没有事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返修率比较高呀,楼主应该重新焊一下

是不是重新焊脚位?

网友:
最好重新拆下来重新焊过

网友:
你说的是显卡小板吗?这个电容要换、

网友:
我换也一个全新的,也返修,几个月之后,NND

网友:
要是不返修,就说明万一见鬼了呢。

网友:
难说 最好换滤波和加焊一起

网友:
nidongd d   我也有过       没返修

网友:
先收钱,返修再换

网友:
肯定不会稳定,时间久了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还是换一个好点

网友(2015-08-22):
方便看下你的y450的是啥显卡么  我的显卡型号看不清了  我 的是N卡

网友:
好像那个芯片是8116L。。。换一个吧。。值不了几个钱 如果1个月返修了的话。。呵呵··

网友:
会返修的 我的就回去用了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上下管都要换,不然绝对要返修

网友:
你把显卡旁边洗干净点!不要做完桥了 上面一堆得焊油,洗干净点很少返修

网友:
这个肯定会返修的  楼主最好把那个管子换了

网友:
换了比较保险点

网友:
有可能吧

网友:
过几天就会返修~~
这个需要加焊,我也有过

网友:
这显卡一般是坏,应该会返修的

网友:
最好换芯片,加焊要取下来再焊会长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