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 白屏

楼主(2015-07-22):
联想c200一体机  屏坏 换了新屏白屏  屏线没事  原屏是  lm185wh1 (TL)(F1)   换的是TL(F4)  卖家说通用   驱动板主控是teum1plr-lf  他的54脚复位 是低电平  下面是使用这个主控的  一个驱动板的电路图     pdf上截屏过来的  分开了

网友:
3.3v1.8v 都有 6脚 30脚 51 53 63都有供电

网友:
是黑屏  背光是不亮的  我是用一个外置的高压板点亮的

网友:
刚搜到的芯片图纸  各位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很难吗  怎么没人指导一下呢

网友:
怎么了各位大侠  我不是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是白屏还是略微有图像泛白?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哟

网友:
楼主没讲明白呀!到底是白屏还是无背光?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