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花屏请教

楼主(2015-07-22):
手里曾经手一张gtx660和hd6570,花屏卡,都是pe或cmos下不花,进系统就花(无论打驱动否)由于没有测试程序,作为外行却又较真的楼主,心里那个猜想概念不知道怎么表达(类似这样:显存分两部分,一部分作为亮屏和基础显示,一部分作为渲染和3D等),望大神不吝赐教……指条明路

网友A:
加焊显卡啊

网友:
加焊显卡不过呢??   再搞显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啊

盲目加焊,怕搞挂啊

网友:
呵呵呵 这种 基本上都是  先加焊显卡的  而且 一般也就是显卡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盲目加焊,怕搞挂啊

那看来你是维修不好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或用力按下边框看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是加焊,不行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空焊。。。。。。。

待排除等显存问题就加焊gpu

网友:
加焊  不要怕

网友:
加焊 gpu  显存 不行换新的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CPU花瓶的  我毒感觉奇怪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CPU花瓶的  我毒感觉奇怪 我上2160 不发 2180花 太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