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不开机 EC bios芯片坏

楼主(2015-07-22):
一客户送修一台联想B460 不开机,这机子已修多台.心想应该好修,通病多.拆机一看,发现惊喜又是51123的13脚电阻R377 R376腐蚀.果断换掉.插电待机0.00-0.01一闪一闪.按开关没反应.好吧,修机神器万用表上.测3脚2.13V,8脚5V,16脚19V,17脚5V,正常都有,测18脚没有电压.18脚是EC发出开启信号.这时想起以前修过一台.刷ECbios好的,再次上另一台修机神器编程器,刷了还是一样,再找一个刷下试试,一连刷了三个都不行,难道EC坏了,换个试试,换后还是一样.无语了,最近从料板上bios.再刷一次,换换试试的态度.这时惊喜又来了,只看电流表立刻跑码.接屏那熟悉联想LOGO出现了.写的粗糙,新手修机.勿忘吐槽……

网友:
B460这个BIOS是通病了

网友:
BIOS 芯片坏  通病嘛、。 ?   又多了一个大招!

网友:
编程器不好吧?

网友:
b460是通病呀

网友:
B460我修的都是待机芯片哪里有短路,很少遇到BIOS

网友:
ZEMMM  HUI  HUAI  ZHE  MO  DUO  LE

网友:
这个刷个ECBIOS就可以

网友:
刷bios  用编程器刷

网友:
确实容易坏bios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我也修到好几台 了,EC bios 最好换个新的再刷,最好刷工厂版bios,南桥bios也一起刷,不然会导致关不了机的。

网友:
还没修到BIOS坏的

网友:
就是触摸板按键旁边那个bios吧 刚好遇到一台 试试去

网友:
前两天也碰到一台B460 刷了几遍BIOS才弄好

网友:
看来网上下载的BOIS不一定可以、好经验。

网友:
待机芯片那老是进水  待机芯片容易坏 bios容易坏 CPU供电管一旦短路 cpu肯定坏

网友:
现在好多的机器BIOS都喜欢坏

网友:
明白了,最后是刷工厂版的BIOS才好的

网友:
好象是通病来着…………

网友:
这种通病机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是啊,经典通病

网友:
这机器维修时不注意就会大短路,并且烧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