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一台飞利浦190V3L的电源板被雷打

楼主(2015-07-22):
一台飞利浦190V3L的电源板被雷打,拆开后发现电源管理小板已经被打黑了,开关管的S极的限流电阻也打烧了。像这种情况还有可能修复吗?本来想上网购买一块电源管理小板回来,但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

网友:
如果修的话 肯定是能修复的  关键是耗时耗力 不如直接买块原装板 直接换上 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没有通用板吗   买个通用的改一下

网友:
不行就换通用板

网友:
可以修的,对比其他六角电路改下就行了,用OB2263改,很容易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通用板..........

网友A:
迅维卖的电源模块就不错!

网友:
用通用电源模块改下就行了

网友:
烧成这样子,换成品板的效率比修高得多,赚的也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迅维卖的电源模块就不错!

上次我问  哪个停产了 没货了

网友:
根据大家的提示,我搜集了一些关于六脚芯片 的资料,不知这样总结对不对?
综合上面的资料:很多六脚的芯片都是通用的。可以用OB2263或者LD7535代用

六脚芯片使用总结文档 (3).doc

网友:
换1个把 这样会减少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问  哪个停产了 没货了

二手的也没有吗?

网友:
建议换二手的原装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