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6A

楼主(2015-07-22):
版号DALL3AMB8E0 键盘触摸 都不能用。    键盘换了   io换了 南桥换了 ec刷了  没辙了     键盘 是直连EC  组织也是对的    还有什么会引起 键盘不能用    帮帮忙吧。

网友:
换南桥 好了一天  第二天 又不行了

网友:
不要触摸班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一样的   换南桥 好了一天  键盘触摸可以用   第二天来又不行了

网友:
小可来一贴,主板换过没有

网友:
刷一下桥的BIOS

网友:
刷桥的的BIOS试一下

网友:
刷了 一样的!

网友A:
曾经遇到过鼠标不能用刷BIOS好的,估计还是南桥那边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遇到过鼠标不能用刷BIOS好的,估计还是南桥那边的问题比较大

南桥换了3个 !  io 换了3个!   准备放弃了

网友:
ec的bios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