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5北桥吹下就可以开机 冷机电流0.7左右

楼主(2015-07-22):
联想E435北桥吹下就可以开机   冷机电流0.7--0.8左右.加焊北桥也不行,求助???

网友A:
你看下那个周边的那个电容是不是漏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那个周边的那个电容是不是漏电呢?

电容漏电怎么判断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呀

网友:
修好了吗      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