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三台笔记本

楼主(2015-07-22):
                                     简单维修三台笔记本
第一台:联想B470
故障现象:通电触发后,电流上到0.3几掉电。
维修过程:看电流就知道有电压没产生,还有这机器铁壳MOS管也爱坏,所以直接测量那几组铁壳MOS管的好坏,当测量独显供电那组MOS管时,发现上、下管的铁壳已经直通了,直接取上管,发现底部焊盘已经烧黑了……

拆了上管后,再通电,发现待机电流偏高,断定这路供电的PWM芯片可能也挂了,取掉这个PWM芯片后,待机电流恢复正常。换上好的上、下管和PWM芯片,如下图。

下面是取下的尸体:

换好后上电直接亮机:

第二台: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现象:花屏(文字有毛刺),如下图:

维修过程:看到这种花屏,首先要判断出是独显故障还是集显故障,我的判断方法是:断开PCIE X16总线上的几个耦合电容,让CPU认不到独显即可,如下图:

谁知断开后,故障依旧,可以说明此花屏与独显无关,故障基本锁定在CPU和桥身上,更换CPU、内存后无果,用CPU假负载打FDI总线对地值没发现异常,测LVDS信号对地值也未发现异常,测量FDI模块、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正常,那就只能拆桥了,如下图:

重新更换HM65桥后,故障解决。

第三台:宏基5551G
板号:LA-5911P
故障现象:公共点无电压,无待机电流。
维修过程:此机器有一堆学员围着我,看着我修,没有拍到图片,实地部分学员见证。用万用表测公共点对地值未发现异常,既然公共点不短路,那就一切都好办:

如上图,测PACIN、ACIN有3.3V正常。
看下图,再测PQ53的B、C极都没电压,拆掉PQ53后也是故障依旧

再PU1B的6脚有3.3V,5脚没电,B+一点都没有,7脚输出低电平。拆掉PD14后,待机电流恢复到0.018,触发后电流一路跳变,估计已经亮机了。

由此可判断应该是LM393比较器坏,内部拉低了ACON,更换PU1后故障修复。

网友A:
这个真的够简单的

网友B:
b470就换一对,估计会返修很快,之前我也是只换一对,很快回来,还把u也烧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34822177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89757A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明了,厉害厉害

网友C:
第二台机,这个方法好,断开藕合电容,让CPU认不到独显,这招很实用。。谢谢,偷学一招

网友:
要是天天都有这种机子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70就换一对,估计会返修很快,之前我也是只换一对,很快回来,还把u也烧了

PWM芯片也有换啊,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去掉耦合电容,让CPU不认独显的方法好用啊,快速判断。

网友:
不亏当老师的,头脑清晰的很啊。看来我的多跑论坛来看看,学习点经验

网友D:
迅维学员 就是技术好

网友:
我也是像他这样修的,第二台的方法

网友:
细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为什么版主这么厉害呢,我也想到【迅维】学习。。

网友:
那一堆学员好幸福,可以围观大师修机

网友:
这机器   说简单也简单  说他讨厌也很讨厌

网友:
G470Z这案列,受教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迅维的大师,真是强大

网友E:
老师修的第二台机非常精彩,基地老师实力强大!

网友:
BUCUO TINGHAO DD

月饼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黄总技术越发精湛,真的是羡慕。

网友:
真的够简单

网友:
黄老师写的很简单,其实废了很多功夫编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70就换一对,估计会返修很快,之前我也是只换一对,很快回来,还把u也烧了

独显供电只有一路,全换了,跟CPU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70就换一对,估计会返修很快,之前我也是只换一对,很快回来,还把u也烧了

是滴我也遇到过,换一组坚持了一天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楼主修板子思路真够清晰啊

网友:
第二台这样修独显 改集显可断开电容 能显不,有人实验过没呀

网友F:
黄老师,是不是耦合断开两组就可以认不懂独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台机,这个方法好,断开藕合电容,让CPU认不到独显,这招很实用。。谢谢,偷学一招

学习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黄老师,是不是耦合断开两组就可以认不懂独显了?

是的,HM6X、7X的可以这样做。

网友:
真羡慕,我天天修死人了

网友:
黄老师啊黄老师,俺啥时候能向你一样呢  思路那么清晰

网友:
辛苦了,老师,既授课并且频繁的回复学生问题,还要分享自己的点点滴滴维修经验,向老师致敬!

网友:
要有老师的十分之一的话,我也可以牛一下了。呵呵!

网友H:
问一下版主是不是每台机器摘几个耦合电容让机器认不到独显就能排除独显的问题呢

网友:
可以好学习了

网友:
你们修着板子看着好简单哦、、

网友I:
第二台G470真是精彩,如是我第一时间肯定会想到显卡,真心受教了

网友:
高手学习了。又长经验了。

网友:
铁管子都是更换一对,从第二个学习到了技巧,为什么第三个故障我都很少遇到,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黄老师  B470e机器不过独显更换后故障依旧 没思路

网友:
断开耦合电容,先记心里,这一招简单实用,妙!倒时我们也能用上的!

网友:
船歌  膜拜

网友:
判断集显还是独显问题,实在是高

网友:
恩看来是位大神

网友:
比较器正极小于负极 输出低电平 不是正常的 为什么楼主会说是比较器坏了呢?  而不去查5脚电压为什么为零呢?

网友:
黄老师 修机子就一个 快啊  这速度  羡慕

网友:
  版主 分析的这么好啊

网友J:
屏蔽 的方法直接在系统就知道是独显还是集显了,何必那么麻烦拆机来确定

网友:
厉害,简直像秒的节奏啊……

网友:
第二台确实好办法呀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最后一粒为啥想到拆PD14  拆掉这个为啥待机有了求教

网友:
楼主技术好,路过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够简单的

这些需要大量的实操经验,才能如此的秒杀

网友:
这些机器很适合给学员练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70就换一对,估计会返修很快,之前我也是只换一对,很快回来,还把u也烧了

我也遇到过,换了三次都不稳定,最后把集显也换了

网友:
我的B470返修了两次,第三次把集显也给换了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我和6楼一样  学到这 一招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维修后说出来很轻松啊

网友:
对老师来说简单,对我们这些小白来说是难。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迅维学员 就是技术好

这个应该是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二台G470真是精彩,如是我第一时间肯定会想到显卡,真心受教了

确实是显卡啊

网友:
真的经典,特别第二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屏蔽 的方法直接在系统就知道是独显还是集显了,何必那么麻烦拆机来确定

嗯,前两天修dell超基本,花屏,有独显,i3集成的显卡坏了,也就是u坏了,直接禁用集显,秒杀。。。,超基本u是焊在板子上的,淘宝没卖的,除非换板

网友:
还好都会修。

网友:
想法很好 厉害厉害

网友:
不知那位修DELL超级本的仁兄是如何禁用集显的。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HM6X、7X的可以这样做。

那我懂怎么改集显了.之前都是拆上下管,或是拆显卡.费时费力阿,有些还改不得先.

网友:
去掉耦合电容,让CPU不认独显的方法好用啊

网友:
看黄总的帖子总是不会白看,都能学到东西

网友:
这种机返修率也很高

网友:
最怕烧CPU

网友:
G470的改集显是什么都不用动的才能用这种方法吧 其他的笔记本就不一定了吧。

网友:
觉得g470修的好牛逼

网友:
看起来维修地好像很简单,可其实是针对于大师级别的选手来说

网友:
说简单 其实不简单的呢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喔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 学习了

网友:
高手都是一针见血的

网友:
老师高手,新手学习了

网友:
很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第二台机,不好修

网友:
温故而知新啊

网友:
看试简单

网友:
修的确实厉害,得心应手啊!

网友:
还好没有烧CPU电路 不然CPU 难保

网友L:
最后一个没看明白,拆PD14能亮机,为什么坏的会是比较器PU1
neco
PD14在这里是信号电压工作钳位保护双二极管,这里楼主这里判断PU1坏的原因应该是根据PD14本身正向导通或本身正反向引脚输入电压值情况来进行。
详情

网友:
B470的场管坏的好多啊

网友:
不知道g475是不是也是南桥的问题
超.级.版.主
也是花屏的故障??????
详情

网友:
受教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嗯嗯,学习了。我碰到太多的B470烧铁片了。都是 换了铁片没换PWM啊。。。。。。怪不得返修这么多啊

网友:
今天又接进来一台。但是他把集成电路的铁片也烧了。。。。。。换了进系统就是win7滚动条过后就一直灰屏。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头疼啊,大神支招啊

网友:
G470的案例受教了 原来pch也会导致花屏的!

网友M:
一, 对于黄老师来说,所有问题都是简单维修。 二,黄老师你焊的铁管为什么这么丑。。  三,其实我也喜欢郑爽~~

网友:
牛人啊,好像秒杀的

网友:
断开耦合电容可以亮机器吗,?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一, 对于黄老师来说,所有问题都是简单维修。 二,黄老师你焊的铁管为什么这么丑。。  三,其实我也喜欢郑 ...

焊的丑是因为底部焊盘坏了,只能歪着焊上去。呵呵

网友:
滤波电容全换掉试试看

网友:
花屏的给力,

网友:
那个 排除镀锌还是集显的  花瓶  学到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多谢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
去掉耦合电容让CPU识别不到独显,这倒是个妙招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得详细

网友:
大师杀机够快,思路很清晰,学习了很多知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后一个没看明白,拆PD14能亮机,为什么坏的会是比较器PU1

PD14在这里是信号电压工作钳位保护双二极管,这里楼主这里判断PU1坏的原因应该是根据PD14本身正向导通或本身正反向引脚输入电压值情况来进行。

网友N:
去电容 的方法很好啊,有机会试试

网友O:
请问哈,LVDS信号对地值也未发现异常,测量FDI模块、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正常这几个新号是什么

网友:
通病机啊,修好多

网友:
G470碰上一个难缠的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每个故障都直中要害啊.

网友:
大神修机器就是厉害

网友:
第二台拆掉耦合电容这招还没有用过! 学习那  楼主辛苦哪!

网友:
感觉别人修机器怎么都这么无压力呢

网友:
先收藏了吧,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
第二列  断开PCIE X16总线上的几个耦合电容   偷学了一招  谢谢老师

网友:
第三个虽然老听939坏的    但是没遇到过     比较器坏的不好判断吧

网友:
黄老师修机好牛呀,很怀念在迅维的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台机,这个方法好,断开藕合电容,让CPU认不到独显,这招很实用。。谢谢,偷学一招

黄老师,是看板子来,不是每个板子独立显卡去耦合电容就能显示的,他经验丰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修的第二台机非常精彩,基地老师实力强大!

你误会,黄老师很猥琐,我做过他铃木红色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版主是不是每台机器摘几个耦合电容让机器认不到独显就能排除独显的问题呢

这个经验来的,不是每个独立板子都可以拆的,

网友P:
你没看戏,黄老师说的换桥成功的,

网友:
每次看到师修机 那感觉就像看到美女一样

网友P:
学霸,你就别谦虚,又进来混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是老师。。。

是迅维实地二期黄老师, 他的汽车很黄,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去电容 的方法很好啊,有机会试试

不是所有独立板子可以这样的,你可能取耦合电容都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哈,LVDS信号对地值也未发现异常,测量FDI模块、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正常这几个新号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去迅维培训,你就什么都明白了,老师他白天好忙啊,

网友:
技术精湛,真的是羡慕

网友:
厉害啊特别是第二台,值得学习的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原来可以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P:
学霸,你就别谦虚,又进来混分了,

我没有饭吃了

网友:
从电流判断管子和PWM芯片,好方法。拆掉总线电容,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没看戏,黄老师说的换桥成功的,

集显在桥里嘛,一回事嘛

网友:
这也简单啊

网友:
b470 为什么老怀铁壳子 基本上都是铁壳子话  470

网友:
电容动了  还用做显卡啊

网友:
看着黄老师的维修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但这些经验让我们学到了一些小技巧,这都是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版主是不是每台机器摘几个耦合电容让机器认不到独显就能排除独显的问题呢

应该是HM65架构的机器应该都可以这样判断吧?

网友:
拆耦合电容这方法不错  我一般断开供电的

网友:
那PU1B的5脚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又偷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HM6X、7X的可以这样做。

黄老师,我想知道PCI-E x16总线是断开任意两组么?

网友:
楼主既可以经验维修,而且还思路清晰!楼主修机应该超过十年了吧?

网友:
黄老师,看了帖子收益匪浅。
想问一下是不是断开PCI-E x16耦合电容只是让独立不显示,而没有真正屏蔽独立显卡?
HM55 HM65架构的 如果要真正屏蔽独立显卡,有什么好的方法?
不耻求教。。。。希望百忙中回帖,谢谢

网友:
第二台g470花屏 很少见识南桥问题哦 楼主直接断开耦合电容 秒杀!

网友:
很好的思路,,维修技术也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很经典在这学习了

网友:
判断独显还是集显,学习了

网友:
行云流水,不过铁壳一般都用一般的MOS管改,对铁壳不放心

网友:
高手。刚好有一台问题有些像

网友:
我又学一招 牛

网友:
我也学了一招

网友:
LZ功底很扎实啊

网友:
捡钱的机器啊、牛

网友:
毕竟是老师啊果然不一般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
结果很简单,过程确实要细心,断开耦和电容这招确实不错,受教

网友:
大师级别的维修  快  准 狠

网友:
第二台这种情况一般人容易走弯路

网友:
这个机子的案例好多啊

网友:
技术是好,不过第一个机子就修得有点蛋疼,为什么不把那个上下管移到旁边的焊盘去焊,非要在原先的呢?这个机子本来就是设置两组上下管的,不过只用了一组而已

网友:
G470也蛋疼,能显示花屏了,还测什么FDI,也不用拆什么耦合,直接一坨锡把耦合电容短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的丑是因为底部焊盘坏了,只能歪着焊上去。呵呵

我就说嘛

网友:
锡箔纸贴的真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