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楼主(2015-07-22):
              故障机   联想g460  版号    la-5751p
      故障     不触发
    这机器是一商家拿来的,当时我刚好没事做,就接过机器,看了下,上电,看着有待机电流,0.01,按开关没反应,给商家说了是主板问题,留机维修,答应后留下联系方式就走了,商家走后我就迅速拆机,。。。。。大家看下主板把     这是我把灰给扫干净了照的,大概看了下主板看看有没什么猫腻,果不其然,BIOS电池鼓起来,以为换了就好了,换之,【看来我是多想了】  换了一样,还是慢慢查把,量了一下满板的大电感都正常,就在次上电,待机0.01,量了下公共点点电压,有了,看来隔离那边是没有问题了,那就量下3  5v    一量,呵呵    没有啊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应该修出来就好了,找来图纸,看了下    供电正常    LDO也有了  就查下pwm的开启,14脚0.17   27脚1,99v正常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就看它被什么给拉低了,就一路追查就去了俩个地方,    那就一个个断开看把   先断开PQ20 哎   一样啊  ,又给上回去了看来不管这里的事,就没有多查了,直接换了芯片,啊啊啊啊  怎么还是一样啊      现在芯片也换了,看来就只有一个地方了,也没有多查就直接换了
这个比较器,还是一样,现在没有招了,抽支烟想想是不是什么地方给疏忽了,过了会又开始战斗了,无意间把图纸拉下来一看    看见了这个信号RTCVREF,就·量了下这个脚  我去,13点几v       肯定不对啊,怎么会这嘛高啊,正常应该3,3v把,就一路查查到了这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19v进出来个3.3v 给BIOS充电用把,就量了下BIOS电池我去怎么3.8v这么高啊  就量了下2脚和3脚13点几v看来就这里不正常了     就马上找料板换了这芯片      换了后就去量了下这个芯片的3脚,3,3v看来正常,就量了3,  5v   已经正常输出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接上屏上电完美亮机
就装机测试    试了一天没出问题了就叫商家拿走了。。。。。。。。。   写的不好  大神不要砸砖啊  ,要砸我就拿分来砸我哇,,,,,,。。。。。。

网友A:
   学习了    这是个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B:
测量的时候仔细点就好了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时候仔细点就好了     还是很不错的

   我没有看到啊   就是这里失误了

网友C:
RTCVREF  这个是给CMOS充电的信号?  不懂啊  楼主怎么知道是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VREF  这个是给CMOS充电的信号?  不懂啊  楼主怎么知道是3.3V啊?

  大哥图纸上那莫大的3,3v你看不见嘛

网友D:
已经可以了 。很多都能分析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可以了 。很多都能分析出来

    我那都是瞎分析的啊

网友E:
分析到最后才知道为啥BIOS电池鼓包了,原来是充电电压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析到最后才知道为啥BIOS电池鼓包了,原来是充电电压太高了

    刚开始没有想到这点啊  修出来的时候才想到了

网友F:
PQ20电路图是保护CPU的,应该与开机无关,那个PH1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低,如果正大负就会拉低 MINPWON)

网友G:
思路还是蛮清新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PQ20电路图是保护CPU的,应该与开机无关,那个PH1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低,如果正大负 ...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还是蛮清新的不错!

   那是啊  就是没有注意才换了待机芯片啊

网友:
   这个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这是个很好的经验啊

   呵呵就是啊    遇到了也可以秒啊

网友:
     这机器也不怎么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