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当成系统盘真的能提高系统速度吗?

楼主(2015-07-22):
ssd硬盘当成系统盘真的能提高系统速度吗?感觉电脑很慢想提高速度!!加ssd硬盘可行吗?
电脑
硬盘

网友:
可以,但价格有点贵,平均4元/G...........

网友:
可以明显提高速度,缺点价格偏高,容量小........

网友:
可以,加装固态后开机速度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
这个当然....................

网友:
整体提速明显,但也不可能像换前自行车换后飞机那样

网友:
肯定可以提高速度呀 买SSD的时候看下读写的速度。 其次要看你电脑支持SATA几。 同样的SSD硬盘 接到SATA2的和SATA3的读写速度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这不是明摆着吗?

网友:
不能快 谁还买SSD啊

网友(2016-04-16):
加固太硬盘快,ssd硬盘只是占用空间小,并不是很快

网友:
很明显的,速度很快的

网友:
装win 7速度快很多。

网友:
绝对可以,速度杠杠的,我都用上了就是换系统麻烦

网友:
其实就是开机速度快 读写速度快~跟你的配置扯不到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