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42寸LG50FR-TA电视机的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5-07-22):
开机后24伏量得只有14.5伏 12伏只有9伏多 其它电压正常  请大神指点 谢谢

网友A:
先试着吧不正常的电压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着吧不正常的电压弄正常。

怎么弄啊

网友:
测电路元器件。

网友:
光耦及周边电路元件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