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41m 进系统掉电 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5-07-22):
一台F41m   进系统掉电 bios写了4个   还是掉电   进到系统30秒左右就掉   每次都是30秒     求大师指点   求秒杀

网友A:
先系统,内存。独显吗?8400M的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NEC大电容

网友:
顶楼上的,可以先进PE试一下能否掉电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NEC大电容

动不动就大电容 ,这个机器没大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系统,内存。独显吗?8400M的显卡加焊一下

f41m是集成显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41m是集成显卡吧

这型号有集成也有独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不动就大电容 ,这个机器没大电容

这几天我修的nec的多  可能记混了,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准时掉电,,除了BIOS问题,要么是驱动虎或者是系统问题,,,反正我遇到系统问题导致掉电的

网友D:
是不是温控这边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有集成也有独立

我记得f41a 是独立的 f41m 是集成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掉电后还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41m是集成显卡吧

是集显的

网友:
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温控这边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

就是去掉温控IC吗?

网友:
BIOS一定要找好用的

网友:
温度高不高,试过了吗?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换cpu,查bios和系统的兼容性,查有没有电压不稳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不稳定 我遇到过 你测下公共点g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