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通电高速转一下后停转无反应

楼主(2015-07-22):
2.5寸日立500G薄盘硬盘通电高速转一下后停转无反应,无任何异响,不认盘,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磁头坏了?

网友A:
换个电源和数据线试下看看

网友B:
转一下停  是可以再次重复此现象吗、 如不能 考虑电源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一下停  是可以再次重复此现象吗、 如不能 考虑电源板的问题吧

没有重复现象,电源板什么问题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和数据线试下看看

我说的是硬盘,没说移动硬盘

网友:
找一块相同的硬盘电路板试一下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下。 应该是电机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有短路的现象哟

网友:
换一块相同型号的硬盘电路板,并且把原来硬盘上的BIOS一同换过去看看

网友: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可能就是马达挂了哟

网友:
马达挂了,就只有报废了

网友:
会不会是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