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隐性故障

楼主(2015-07-22):
东芝X500 18.4寸的屏出现背光不亮
拆机发现有两根灯管,有一根灯管接口处出现火星,两根灯管全部换掉
依然会出现背光不亮的现象,不清楚是哪的问题,大神们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5-7-23 09:00):
换灯管后偶尔会不亮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是没有,最好在显示屏这边检查,随便检查一下屏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背光不亮,,不亮的时候,,查高压板工作条件,,如果都满足,,那就换两个灯管的屏幕试下,,,,依然不亮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那么大个屏也是醉了,

网友:
怎么看你上面的图片,机器是亮的呢?这是修好了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机器不是亮了吗 还修什么呢

网友:
      笔记本第一次见这么大屏啊

网友:
改个高压板啊

网友:
开启亮度调节,,都正常,就换版,,

网友:
点灯管正常后多为高压条高压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