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v 不读bios 维修

楼主(2015-07-22):
asus k42jv 不读bios 刷了 bios
换了
pch 换了 ec 就是不行 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也嗅到过一次,不过功力不深没修好

网友:
楼主说的 什么是不读bios?

网友:
不读BIOS,,现在是什么问题?不触发?EC要读取BIOS,,首先要工作条件满足,,EC跟BIOS之间不能断线,,,BIOS7脚一定要为3.3,,

网友:
说明白点好吗,

网友:
断线了吧!有跑线没

网友:
修好了吗 不读bios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