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MP55DA 2个疑问求助?

楼主(2015-07-22):
                                     如图是被昨晚雷击坏了里面的转换芯片,看电路和引脚三星的9329一样换上去后····VOT有5V输出了 5V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来了 1.这个VOT输出对地只有60欧是不是太少了?《手摸各个原件不见有什么异样正常的温度》2.程序25X40芯片1脚这个应该是片选吧 正常是3.3V的啊 但是对应芯片的电阻的这头是0.7 电阻的另一头是3.3V的。电阻是没有坏的4.7K的我感觉是正常的上啦。·········请大神们指教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只要没有被拉低就应该是正常的,第二个问题,看是不是电阻虚焊了,如果没有看一下对地阻值是否被1脚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有被拉低就应该是正常的,第二个问题,看是不是电阻虚焊了,如果没有看一下对地阻值是否被1脚拉低了

输出没有被拉低的,另外一脚片选我对地阻止是正常的。这种现象会不会是程序坏了呢?如果是在淘宝也没有看到有卖的

网友:
60欧是少了查一查相关电容,不然要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