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开机无显报警5声,求助

楼主(2015-07-22):
t440p开机无显报警5声,求助

网友:
以下内容是复制论坛帖子里面的 , , , , 下次发帖先搜索 , , , , ,
联想T440P 开机不显 电流开始跳到0.8A 报警5声 两次 间隔几秒 然后电流跳到1.1A左右 又报警5声 内外都不显示 开始想到可能是南桥BIOS问题,刷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想想不会是EC BIOS问题吧 ,可能性不大呀 ,因为一般EC BIOS有问题 按开关没反应的 ,接着查了好多地方 ,还是不能解决 ,最好干脆刷一下吧 !刷过后电流是直接跳到0.8几 ,然后没有停顿继续往上跳 ,到了1.2A ,有戏 ,接屏上去 ,再开机 ,怎么不显示呢 ,等了好一会 ,电流又跳一下 ,显示了 !原来是EC BIOS的问题!机器算是修好了!但还有个问题搞不懂,开机到显示的时间特别长啊,将近有一分钟啊,这怎么回事?这机器原来就这样吗,也不太可能呀,有谁知道原因说一下!附上机器的两个BIOS,供大家使用!

网友:
有这图纸吗

网友:
应该没有过保啊

网友(2015-09-02):
现在的新机器就是bios程序爱坏,我也刷了好几个出现开机慢的问题了,多找几个能碰到开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