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正常,无背光(背光不亮)

楼主(2015-07-22):
拆机检测,看到主板屏线接口处有烧的痕迹,测试接一二脚的电容击穿短路,在液晶驱动板上着了个贴片电容,装上,故障依旧,电容旁边的R813阻值变大,不知以前是多大的,现在几兆偶了,B+18.7V过R813到一二脚,电压到1.9V,不知道正常不,本人新手,请指点!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主供电,亮度调节信号等都正常不?

网友:
1 2两脚电压 1点几伏肯定不正常,正常是B+保隔的电

网友:
首先排除短路,然后在查看R813,这个电压是18,7v的

网友:
正常18.多v  肯定哪里拉低

网友A:
R813是个0O的,换句话说,就是直接搭锡也是可以的,变成几几MO,这样肯定不对,先把供电型出来。另外把LVDS_A0#-LVDS_A2#的对地值量一下,看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打一下EDID的波,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R813是个0O的,换句话说,就是直接搭锡也是可以的,变成几几MO,这样肯定不对,先把供电型出来。另外把LVDS ...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