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风扇报错 90B 大家要注意,总会遇到的

楼主(2015-07-22):
昨天来了一台HP,开机90B,FAN报错按回车关机进不了系统,折机测量风扇接口有供电,黄线控制PWM无电压,刷BIOS无效,换EC无效,抽掉控制线风扇会转,最后是换掉风扇才解决的。是因为风扇那端的控制电路出问题检测不到所以报错。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HP机器很少见到这问题,没遇见过。

网友:
上星期遇到过,把风扇排插插紧点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屏蔽掉吧

网友:
风扇报错,第一时间就要换风扇试试。。。楼主你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网友:
三线还是四线风扇?

网友:
楼主,风扇转速正常吗?要转速正常报错,那以后要注意了,虽走弯路。

网友:
这是个经验,有时候,会进入只怀疑主板有毛病的怪圈,还有就是有时换了一个有同样故障的坏件,也会造成误导。

网友:
一般直接换风扇

网友:
还没遇到呀 我的话先怀疑主板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风扇报错联想THINKPAD的常见

网友:
收藏了,以后可以先排查这个看看

网友:
经验呀,HP这种问题确实少见,长知识了

网友:
修过一些HP的,还没听说过这问题,记录下了

网友:
    都说明了是fan这个报错换了不就可以了啊 还刷什么BIOS啊

网友:
走过了弯路才知道有近路可行。

网友A:
一般我先换个风扇,,
因为芯片基本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先换个风扇,,
因为芯片基本都没有,
没风扇那里换,那你能想得明白,供电脚电压正常,控制脚电压不正常,你会怎么想??

网友:
如果是我 我会先换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