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关于广达AMD时序的一个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5-07-22):
机型:联想Z485
板号:DALZ2CMB8E1 REV:E
AMD芯片组:南桥218-0755097+A8 4500CPU+216-0809000显卡
故障:触发后电流到0.18不动 上不上CPU都一样!也不掉电。
测量数据:内存供电 桥供电 3v5v后继 1.05V后继 1.2V后继 1.5V后继 CPU初始供电2.5Vdd 电压都已经正常 南桥待机条件供电 RTCVCC RTCRST 晶振基本满足,唯独不出CPU供电 独显供电 核显供电  测量CPU供电管理IC 供电 开启都正常 VID信号异常 小弟对这个图纸的思路一片空白 。求大神为小弟指点一二,CPU vid正常发出 南桥发给CPU的好信号是什么名称,南桥发好信号之前 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sb发出cpu——vdden了吗

网友:
CPU供电的开启信号是+2.5V_VDDA电压正常后由PU18的1脚发出PGOOD改名为VDDA_PWRGD 再经PR501改名为EN_+VDD作为CPU供电管理IC的开启信号

网友A:
我也是参考这个广达INTEL的时序图  我想这个应该差不多 但是第25步的这个H_PWRGOOD这个信号 也就是南桥发给CPU的南桥好信号 CPU只有在收到这个信号后才会产生SVID 在我的这个图纸上始终没找到这个相关信号 求大神帮忙看看图纸 我这个图纸南桥发给CPU的南桥好信号叫什么名称。

网友:
由于小弟手上图纸资料有限 技术有限 如果哪位大神、版主、首席技术有这个类似广达的AMD的时序 或者帮小弟解释下这个图纸 最好是指点一二 将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参考这个广达INTEL的时序图  我想这个应该差不多 但是第25步的这个H_PWRGOOD这个信号 也就是南桥发 ...

这是INTEL的。时序
你的板是AMD的,不能按照这个来
你换CPU供电芯片去吧。 或者是CPU供电芯片保护了。

网友:
先换CPU,再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INTEL的。时序
你的板是AMD的,不能按照这个来
你换CPU供电芯片去吧。 或者是CPU供电芯片保护了。

CPU供电IC已换过两个都是一样的 现在南桥也换了 这AMD的广达图纸老是不画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