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60G大短通病

楼主(2015-07-22):
           宏碁4560G系列或者版型一样的大短问题,遇到很多电容短路,这个也不例外。插上直流电源短路,拆开PR4004,后级短。拆掉PC4005后正常。大家估计会把电容一个个拆掉找,现在把图片传上去大家看下。一会就不用那么麻烦了。这个机型,遇到很多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之一了吧。

网友A:
那未必啊,也会有其他地方啊,这个问题还等待验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未必啊,也会有其他地方啊,这个问题还等待验证哦

我遇到的都是这个问题,呵呵,认证的对的。

网友:
电容短应该是这个机子通病

网友:
希望遇到 就可以秒杀

网友:
这个随便秒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烧一下,摸一下,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