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自动掉电 上电

楼主(2015-07-22):
一片P5QL SE  能正常亮屏,大概一分钟之内会掉电,然后自动上电, I/O旁的822 102换过还是一样,PWM IC也加焊过  还是一样, 最后换了PWM IC边的43T 才OK, 这管子坏不是会引起没CPU电压吗? 怎么会掉电!  高手讲解下  本人没什么理论基础  高手勿喷  笑笑即可!!

网友:
43T什么元件啊?

网友A:
只能说是这个芯片性能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是这个芯片性能不良了

这个芯片性能不良了,正解

网友B:
43T是什么  求更换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T是什么  求更换思路

换这个也是凑巧 ,偶尔一次开机没CPU电压  我就换了,换好后开机也不会掉电了!!  没懂原理!

网友:
PWM IC边的43T 这管子不稳定CPU电压掉电

网友:
功率不足引起掉电。